zhaoheshuai

楼主(2015-11-28):
我用涡轮流量的4-20ma    输入plc,数字量频繁跳动,我已用屏蔽线,网上查可以用数字滤波,没用过,大家谁用过,求指导。

网友A:
不是模块量吗?
屏蔽层接地要做好啊。

网友B:
流量计的电源要用滤波器

网友C:
有一点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D:
多大波动,屏蔽,接地有没有

网友E:
流量稳定不?流量计输出信号稳定不?波动占最大量程多少?

网友F:
做一个平均值
學無止境

网友G:
設定不感帶........
zhaoheshuai

楼主:
表盘显示流量稳定,4-20ma输入plc  ,比如数字量是300    会最低跳到200,最高500,二次表不跳动,我需要二次显示,输入plc数字量跳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表盘显示流量稳定,4-20ma输入plc  ,比如数字量是300    会最低跳到200,最高500,二次表不跳动,我需要二次显示,输入plc数字量跳动。

抓均值,設定不感帶,兩樣都用再觀察看看
zhaoheshuai

楼主:
設定不感帶,什么意思,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