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系统还原了一下,重新装GX+Developer时,出现如下图所示的现象,无法再继续安装,请问怎么解决!?
不想重新弄系统,用了很多修复的方法也不行,最后装了一个GX Works2,可以安装,但使用不习惯,还是想装回GX+Developer!

网友A:
什么系统?

网友B:
1、原来的徐卸载干净;
2、安装路径尽量不更改,不留空格及特殊符号;
3、关闭杀毒之类的软件。
creative

网友C:
把软件拷贝到C盘 在重装一次  还有原本安装的编程软件文件夹删除 软件虽卸载了文件夹还在里面还有一些原来的脚本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内存错误,本身就是软件冲突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软件拷贝到C盘 在重装一次  还有原本安装的编程软件文件夹删除 软件虽卸载了文件夹还在里面还有一些原来的脚本   希望对你有帮助

应该没有之前的文件在系统里了吧,我是用的系统还原,之前的那个系统是没有装GX+Developer的,不过我还是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系统?

xp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错误,本身就是软件冲突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

难道就只能重装系统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有没有别的办法?
软件冲突,现在我也不知道是那个软件冲突,无法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原来的徐卸载干净;
2、安装路径尽量不更改,不留空格及特殊符号;
3、关闭杀毒之类的软件。

1、有没有卸载干净,我不是很清楚,只能去看看,如果有原来的文件夹,直接把残留的文件夹删除
2、安装路径的问题不存在,因为我都无法进行到那一步,开始运行安装程序的时候就出现了上述的情况!
3、关闭杀毒软的问题,我已经试过了,不行!

网友E:
重装系统

网友B:
其实卸载原来的,系统仍有可能存在注册表值,需要清楚干净相关的值,如可以按关键字“MITSUBISHI ”搜索注册表,与GX Developer相关的课删除;
但,
1、这需要你了解相关注册表值,我并不十分清楚,仅了解GX Developer安装时会写入注册表;
2、删注册表值有较大风险,建议动注册表前务必备份,若错删轻则导致个别应用功能失常,重则导致系统功能崩溃,还请重视;
3、最后一个办法,操作系统的还原或者重装;
creative

网友F:
gx developer安装教程方法:
1、下载解压到英文路径,如C:\gx developer;
2、将得到3个文件夹分别为Melsec、My Installations、SW8D5C-GPPW-C;

3、首先安装通用环境,进入SW8D5C-GPPW-C\EnvMEL,点击“SETUP.EXE” 安装;

4、再进入SW8D5C-GPPW-C,点击“SETUP.EXE”安装主程序;

5、输入个人信息的对话框,可以随意填写;

6、输入gx developer序列号:570-986818410 或 998-598638072;

7、接着出现选项“结构化文本(st)语言编程功能”,建议勾选;

8、注意“监视专用”这里不能打勾 ,否则软件只能监视(重要的一步);

9、这两个选项可以勾选;

10、最后点击“下一个”即可成功安装。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G:
是不是下载三菱PLC编程的

网友H:
应该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I:
多换几个系统。。。。。。。。。。。。。。。

网友J:
11楼方法靠谱

网友K:
现在都有works3了,你竟然还保守着用Developer
个人觉得works2还是非常好用的,新事物总要尝试着去接受,不然怎么能跟得上时代。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K:
看看我的系统和编程软件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蓝枫恋影

网友L:
xp已经很老了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K:
现在都有works3了,你竟然还保守着用Developer
个人觉得works2还是非常好用的,新事物总要尝试着去接受,不然怎么能跟得上时代。

呵呵,用习惯了,一时适应不了,现在装了个works2,还在适应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下载三菱PLC编程的

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gx developer安装教程方法:
1、下载解压到英文路径,如C:\gx developer;
2、将得到3个文件夹分别为Melsec、My Installations、SW8D5C-GPPW-C;

3、首先安装通用环境,进入SW8D5C-GPPW-C\EnvMEL,点击“SETUP.EXE” 安装;

这个是安装方法,我知道,只是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步骤的问题!是根本没办法到安装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换几个系统。。。。。。。。。。。。。。。

这个是下下策呀,装系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卸载原来的,系统仍有可能存在注册表值,需要清楚干净相关的值,如可以按关键字“MITSUBISHI ”搜索注册表,与GX Developer相关的课删除;
但,
1、这需要你了解相关注册表值,我并不十分清楚,仅了解GX Developer安装时会写入注册表;
2、删注册表值有较大风险,建议动注册表前务必备份,若错删轻则导致个别应用功能失常,重则导致系统功能崩溃,还请重视;
3、最后一个办法,操作系统的还原或者重装;

注册表不敢乱删啊,就是因为不想搞系统,所以才看看有没有好点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xp已经很老了

呵呵,老掉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我的系统和编程软件

已经装了GX Works2,但不习惯!想用回GX+Developer

网友M:
最好操作系统重装

网友N:
不知你的“系统还原”是用xp自带的,还是用ghost,用自带的就会有残留的

楼主(2016-02-27):
引用 网友M:
最好操作系统重装

就是不想去搞系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知你的“系统还原”是用xp自带的,还是用ghost,用自带的就会有残留的

我想也可能只有可能是注册表残留,是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