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28):
问下您有在win7 x64或者win8 x64下安装gt works2 或者gt designer2吗 都是什么版本的呢,或者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呢,谢谢

网友A:
1、我刚开始在Win8 64Bit下也没有安装成功,思来想去,因自己捣鼓了系统,卸了装装了卸,还折腾原来使用的三维建模软件,索性就重装了Win8;
2、此时在未安装其他工控软件的情况下,安装成功了(如果失败的话也可尝试兼容性安装),之后到现在的win10 64位,GX-Works 2使用正常,GT-Designer3也是那时一块安装的;
3、步骤没什么两样,按提示一步步来,路径尽量不留空格机特殊符号之类的;
4、文件既有我从工控网或其他地方下载的,也有我向三菱官网申请的光盘版GX Works2 V1.531D;碍于目前发帖数量不足,还不能发链接,如对我申请的官网版本有需要(工控网的也和官网版的是一样的:),可以给我留言留下邮件,我尽可能回复您,如有长时间未回复的,还请您谅解。
5、很多网友可能对于win8以上 系统安装工控软件有失败的经历,我也不例外,但,希望对看到此文的你有帮助。
creative

网友B:
说说我的吧,我的电脑是WIN8 64位的系统,因工作使用到三菱触摸屏,所以就准备安装GT Designer3,但是装了很多次都装不进去,后来就装好了,我是在三菱官网上下载的软件,第一次装也没有装上,我就进入注册表,把里面涉及到GT Designer3的内容全部删除了,重启电脑后打开下载好的软件,直接点击解压到事先建好的文件夹里,全选解压出来的文件,再选择解压到当前的文件夹,然后在解压出来的DISK1里面电机SETUP安装就装好了。
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也是折腾了好久才弄好的。。。

网友C:
win10下安装没问题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网友E:
我是win10的系统,什么软件都可以运行正常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F:
win 64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安装的时候仔细点就OK了

网友H:
引用至ㄖ本fad0091g說明
很多都是系統問題或內有不該有的軟件如優化軟件64位元win7跟win8 sp1開相容模式下還行,升級版win10我知道是可裝不穩定 有時通訊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