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回原点指令疑惑,ZRN K10000 K500 X4 Y0

楼主(2015-11-28):
在网上看教程理解是这样:当执行这条指令是Y0首先已10000在速度向一个方向移动(比如向左),当感应到原点信号X4 0N时,以500速度继续向左移动直到X4为OFF时,Y0停止输出,但我看很多机械是当感应到原点信号后是朝相反的方向(比如向右)运转一定距离来定原点的,这是怎么实现的?
下载积分:+1(大海啸) 感谢分享!

网友A:
方向信号
到原点信号了再加个反方向的脉冲输出指令?
creative

网友B:
这个是手册上的典型应用标准程序,实际上面临停机在任意位置的情况,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动复位等,我也在开始学这部分,希望多点人提提回原点的方案
共同学习。

网友C(2016-01-11):
关于三菱PLC回原点指令ZRN,见如下所示:
[attachment=143695]

网友D:
你可以用你近点信号的上升沿将ZRN的触发信号给复位掉,顺便触发一个信号让轴再走一段,将再走一段后的点作为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E:
最好去看下PLC的程序,看看是不是用的ZRN指令,我之前看过一个程序它回零就没用ZRN而是用的PLSV,回零时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停止时MOV K0 到当前值

网友D:
理论上面几个发脉冲的指令应该都是可以实现回原点功能的 只要你有原点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F:
PLC程序里,应该不只是一个ZRN指令,下面还有顺控程序,往回走的,一般调用JOG程序

网友G: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H:
因为zrn指令结束的标志是原点的下降沿,对于精确的位置控制来说并不精准,这就需要在zrn指令结束后加一个反方向的相对(DRVI)或者绝对指令(DRVA)输出脉冲,就是让马达再往反方向再走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