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_V5.5_sp2_CN中止安装后重新安装不了

楼主(2015-11-28):
STEP7_V5.5_sp2_CN中止安装后重新安装不了。提示我重启电脑,重启后也不行。。。各位大神帮帮忙!!!1

网友A:
如果反复提示重启,则删除注册表的一个地方就行,本站有解决方法,有搜索功能。
重装系统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

网友B:
把软件放在全是英文路径下,然后再安装

楼主:
已经删除注册表,也改成英文文件夹,都是不行!!还是提示需要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