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回原点程序

楼主(2015-11-29):
那位大神指教一个伺服回原点的程序吧,三菱fx3u的plc 三菱j4伺服

网友A:
用回原点指令ZRN S1(K15000) S2(K200) S3(X3) D(Y0)
S1:指定回原点速度。
S2:指定爬行速度。
S3:近点信号。
D:脉冲输入点。

网友B:
sir~在fx3u中下指令(如圖),即可讓馬達回原點
請試試看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