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5-11-29):
各位老师好!请教个问题:FX系列PLC网络通信RS-485BD有指令,通信模块FX2N-16(32)-CCL有指令嗎?谢谢!

网友A:
看下资料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以前做过的案例,希望能帮到你。没有特别的指令,但要按要求做好通信设置。程序的最开始就是主站和从站的通信设置。
瑞芯排列机1.7 主(二排).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