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QD75中的参数cd,md,da的意思和用法

楼主(2015-11-29):
再看QD75时,时常看见以下参数,可是混在一起就看的有点糊涂了,求大神指点其中的区别,用法

网友A:
MD是你可以读取的监视数值,但不可以设置;
CD 很少用,是系统设置数据,等同于PR00等的模块初始设置参数。
DA是你必须要设置的定位具体数值,运行定位就是根据这些具体数据来运行
具体可参看手册5-12-13里面说的很详细,学会用这个定位模块必须先理清各个参数的逻辑关系,然后设置,其实这个模块挺好用的。
下载积分:+1(没有钱爷装逼)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