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读取仪表数据,触摸屏与s7200通讯显示仪表数据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29):
如题,触摸屏可以从PLC显示仪表数据,但每两秒左右数据闪动变化一下,用modbus RTU库做的程序,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plc有刷新周期,你可能设置的是两秒,想数据变化慢的话把采集周期加长

楼主:
这个原因找到了,是地址和其他重复了,现在发现保持寄存器可读但写不进去,我读写DataPti指针都是VB1000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