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子程序符号下面的划线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9):
200smart子程序符号下面的划线怎么回事?200CN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处理?那位师傅能帮忙看下吗?先谢谢了
[attachment=142101]

网友A:
例如:使用错误的寄存器地址或寻址不正确。
编译一次在输出窗口会看到出错结果。

网友B:
到符号表里面看看,没定义

网友C:
新版编程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