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 X 的PLC原点回归指令的控制代码详细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5-11-29):
如何在原点回归时选择运行方向?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电机的实际安装位置+伺服驱动器脉冲逻辑来确定PLC里的方向信号。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回原点控制代码,选择22或23 。

网友C:
选择22或者23正反两个方向

网友D:
我使用向导-位置控制辅助功能实现的。好简单,你那办法也可以的。我都使用过。我做过控制四个伺服电机。就是CH2,CH3只支持20KHZ输出有点低。其他还好。还有FP-X比较容易运算出错。

网友D:
多看看FP-X用户手册。我就是这样做的。很好做的。

网友D:
我自己做的实验程序。控制一个伺服电机。

网友D:
松下PLC还是挺好使用的。

网友E:
20和21 22和23

网友F(2016-07-01):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后面才2个位,能表示10多个意思,真心不明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后面才2个位,能表示10多个意思,真心不明白
控制代码是16进制的,后面不是2个位,而是2个数字,最多可表示到FF。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