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新人求助,威伦数字格式设定。

楼主(2015-11-30):
输入上限怎么修改,我是用的是TK6070iK连接三菱FX3s。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数值前面多的0怎么让他不显示

楼主:
各位大侠,前面0显示已经解决,求指点一下怎么更改输入上限。

网友A:
上限直接改就行,比如在设置时钟,小时限制为23,分钟上限为59,主要看你的工程量限制。
前面的0是格式,先导0就是这样,设置成右对齐就行了
你好,感谢指导。我是送料计数,但是上限是65535,想改成999999,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改吗?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B:
改成32位的,你这是16位最大就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