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我电脑的西门子软件有线网络连接不上啊,求助大神!!!软件和网卡都重新装过,还是没用,200和SMART200软件都是这种情况。设置接口如图:

网友A:
西门子200在与电脑通讯时只支持 PPI 通讯协议
永远年轻

楼主:
不会啊,以前都能用的,就是今天连接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在与电脑通讯时只支持 PPI 通讯协议

以前一直用的

网友B:
你在200上加装了以太网模块cp243-1么?

网友C:
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200上加装了以太网模块cp243-1么?

加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地址设置在同一网段

smart 200 可以不用设置同一个网段也可以寻找到PLC地址的,然后再设定。但我现在搜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