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松下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5-11-30):
新买了一台设备,使用了一个来月,近期经常出现驱动器故障。显示:。0和21来回显示,马达不转。先前也出现过,断驱动器电源再通电后正常,这次断电再通电就不灵了。不知是啥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伺服马达后面的编码器线有一根断线,接好后通电试机正常。

网友A:
松下什么系列

网友B:
松下伺服021报警 是编码器通讯异常,从图上看编码器线柔软行不够,容易断 。

网友C(2016-08-04):
求指点 马达与编码器的接线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