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在现场工控当中有不少大型设备有大功率电机,而且,在控制方面都为最经济的控制方法都是以星三角启动为常见,而且星三角启动电路有不少的控制电路图,最近感到这个控制电路中星形启动后转换为三角形时有时因为时间继电器对控制星形和三角形接触时的时间差,很容易对主电路短路,不知师傅们对这方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用接触器互锁比继电器互锁要好一些。

网友B:
有机械互锁的接触器的

网友C:
机械联锁加电气互锁,没问题的。

网友D:
不知大功率的接触器有没机械联锁装置呢?我是没用上过
[attachment=142123]

网友E:
用軟啟動器

网友F:
可以考虑变频器

网友G:
用PLC做,等星点跳出后延时0.5-1S再吸和三角。

网友H:
时间继电器用常开常闭2组触点比较好;如果要更可靠的话;再用1个时间继电器加几秒延时转换到三角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机械联锁加电气互锁,没问题的。

在电气设计中不仅要有电气安全还要想到有没有机械方式,加以双重互锁。这样才能达到,用电设备的安全和供电系统的安全。

网友J:
我一般重要设备用双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K:
引用楼主何工控学于2015-11-30 14:41发表的 星三角启动哪种电路最可靠 :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在现场工控当中有不少大型设备有大功率电机,而且,在控制方面都为最经济的控制方法都是以星三角启动为常见,而且星三角启动电路有不少的控制电路图,最近感到这个控制电路中星形启动后转换为三角形时有时因为时间继电器对控制星形和三角形接触时的时间差,很容易对主电路短路,不知师傅们对这方面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星三角的啟動運轉轉換時間有公式算(請百度找),可以以電機容量轉速跟延遲時間,如果說當初規劃沒有問題,那因為時間設定不對主迴路電流會過大燒線路
有些大容量電機星三角轉換要雙計時的
要不然就要改成軟啟動器或變頻器.

网友L:
接触器互锁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现在的设备是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转换,机械互锁接触器要重新购,不太方便,而且,公司买东西采购我给个完全的型号给他,他都买错了,我想还是改成两个时间继电器的看行不行,昨天看了一下,有时可以转换成三角形不跳主电路,而有时就跳主电路,这个可能跟接触器也有点关系,因为其他的控制箱也是一样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M:
我上一个公司用一个1到10秒的时间继电器,加上接触器互锁,星三角控制15到75KW的电动机从来没出现什么短路的问题,有问题就说明电路设计有问题,或者元器件质量有问题

网友N:
有专用的星三角启动继电器,逻辑都跟你做好了,接接触器就可以。

网友O:
在一些控制柜中,约克冷机的控制做得比较好,有接触器的机械联锁加电气互锁,控制回路次序,先星形-主-星形的常闭点复位后再控制角接触器吸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现在的设备是一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转换,机械互锁接触器要重新购,不太方便,而且,公司买东西采购我给个完全的型号给他,他都买错了,我想还是改成两个时间继电器的看行不行,昨天看了一下,有时可以转换成三角形不跳主电路,而有时就跳主电路,这个可能跟接触器也有点关系,因为其他的控制箱也是一样的,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不管買的星三角配好套的或自行配置,互鎖迴路可在接觸器加輔助接點即可完成.
比如說全壓啟動電流是6倍,星型式是讓電機轉速達到2/3~3/5後轉換三角短時起動電流約2~3倍後
轉成運轉電流,啟動時間過短轉速未到過電流過大,啟動時間過長電機容易發燙浪費電費
映像15~20HP以30秒內為優
Y-Δ降壓延時啟動,一般都設定為8-15S。或用鉗型電流表測量啟動電流,在電流降至谷點後就可以轉為Δ。或以馬達的容量開方後乘以2再加上4秒就是啟動時間,例如11KW的馬達,啟動時間就是:√11=3.3,3.3x2+4=10.6S
給參考

网友P:
应该接触器辅助触点进行互锁就可以了,对接触器进行机械互锁就更可靠了。

网友Q(2016-01-12):
时间继电器加互锁

网友R:
很简单的问题  用角接触器与星接触器的辅助触点联锁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