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attachment=142136]
今天这样接线了,但是变送器就是没有4-20mA信号电流输出!难道COM要接开关电源的0V?请大师们给我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送器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的?

楼主:
变送器是三线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送器是三线制的。

DC24V电源负极接哪里了?
负极要接到变送器DC-上,要不然变送器没电源

楼主:
DC24V负极是不是要接COM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DC24V负极是不是要接COM端啊?

是的,其实是四线制的,只不过负极是公共端。
你可以先断开plc的连接,接上DC24+\-,用mA表测量DC-和mA输出的电流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按你的方法试试,如果DC-和mA有电流,判断变送器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明天按你的方法试试,如果DC-和mA有电流,判断变送器正常?

是的,另外最好检查下下变送器的零点(4mA)和 满量程电流(20mA)

楼主:
东西是新的一般不会漂移的。谢谢大师啊!

网友B:
不对!24V电源负极没有接入PLC和变送器中。
  • 下载积分:+1(sunpeter) 正解

网友C:
    10楼正解!没有电源支持怎么工作

网友D:
把开关电源的电源的24V正/负的模块的24V正/负接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