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在三菱plc中写入了   脉冲频率  脉冲总数和加减速时间,
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不是1比1,那么plc写入的这些量
经过驱动器后会改变吗?

网友A:
只有脉冲总数会变吧,其它的应该不会变吧

网友B:
PLC程序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驱动器齿轮比,将会改变运行速度和距离(角度)
脉冲的频率不就是速度吗?改变速度不就是改变了脉冲的频率了吗?

网友C:
要拿实物自己动手试才好理解,没有条件暂时用步进电机也可以

网友D:
应该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驱动器齿轮比,将会改变运行速度和距离(角度)

如果你的PLC程序中发脉冲频率不变,驱动器中的齿轮比设置变化了,那么电机的转速也是会改变的

网友E:
我觉得不会,不过还是试一下比较好。

网友F:
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G:
用伺服电机 你不设置电子齿轮比 用伺服电机干嘛?

网友H:
速度和距离都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