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1-30):
有20个彩灯接在PLC上,现在要求彩灯开始从第1个到第20个每隔1秒依次点亮,亮至第20个时,又从第20 个到第1个依次点亮,循环进行。用循环移位指令应该怎样编程。
   教程讲的组合位元件是16位和32位的情况,20位该怎么编程呢?

网友A:
引用楼主taoheqiao于2015-11-30 22:10发表的 问个问题 :
有20个彩灯接在PLC上,现在要求彩灯开始从第1个到第20个每隔1秒依次点亮,亮至第20个时,又从第20 个到第1个依次点亮,循环进行。用循环移位指令应该怎样编程。
   教程讲的组合位元件是16位和32位的情况,20位该怎么编程呢?

16位元會溢位,要以32位元寫程式20位元後到32位元後不動作即可,可以參考三菱PLC手冊有馬達順序起停的方式撰寫
很多方法寫法可達成
給參考

网友B:
用32位写,用移位指令,因为你循环不了一圈,用循环移位指令也是一样的先左移,移到Y24停止左移同时触发右移,当回到Y0时又重复上面的动作就行了

网友C:
直接上程序吧 x0---启动一下就好了 x1---停止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D:
    用左右位移指令就可以。
    附件: 左右移动20个彩灯.rar (11 K) 下载次数:19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E:
    下了,但是打开工程失败。

网友F:
    用DECO指令也可以
    附件: 20灯.rar (176 K) 下载次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