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我们的加热器是3相加热器,配热电偶,温度一般加热到500多度,
如图,我们是一个一个3相加热器其中两相使用可控硅控制,图片中电路板为厂家自行研发,使用效果相当地好,
不知道国产解决方案如何?  大家使用啥品牌可控硅? 可控硅直接通过PLC的模拟量来控制我以前用过很多,像灵通,西子,经常坏, 上述PLC模拟量输入进入电路板,然后控制可控硅的输出
1. 电路板是自行研发的,市面无售,核心芯片,估计可能是滤波稳压等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它,这一套控制方案元器件几年都不坏一次;
2. 可控硅固态继电器, 老外的可控硅就是好,我们也换过国产品牌的,相同参数的可控硅,仍然使用它的电路板,但是寿命大不如;
说了这么多,问问大家都用啥牌子的可控硅控制加热? 都用啥方案控制可控硅? PLC或温控器的PID模拟量直接输出控制吗?

网友A:
中国做法是放大几档,做过很多消毒设备的加热系统,也没烧过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可以测量一下线路板的输入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处理过后输出的应该是脉冲信号,是脉宽调制,还是移相触发脉冲,固态继电器也就是可控硅,是过零导通还是直接导通的。也可以看看固态继电器输出负载二端的电压波形,确定是那种控制方法。

网友C:
估計是積分或微分電路,控制升溫曲線,達到平緩的坡度,這樣壽命自然拉長,也可以使用DA模組模擬曲線,並搭配調壓器有一樣效果,只是成本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