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H液压定位控制这一块

楼主(2015-12-01):
各位大哥,我用伺服带动液压泵,控制液压油缸的定位动作。液压油缸上有电子尺记录它的位置。
请问一,液压系统是否像电气系统一样,我伺服发多少脉,液压油缸就走多少啊?
二,液压泵是否能保压,如果液压油缸走到一个位置伺服电机停下来了,是否会由于油压液压缸又退回来了?

网友A:
我在恩格注塑机看到有油压伺服阀,电子尺加压力检测做反馈信号:油泵好像是叫定量泵,也有反馈控制环节,但停机油压式卸掉的

楼主:
大哥,我做的基本和你说的差不多,是要用一个伺服控制液压气缸做定位和压力运动。说伺服是专用的。
做压力时用PID控制,整个系统我不太明白好像没有用脉冲控制伺服,大哥能否详细解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