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200smart的脉冲控制怎么写

楼主(2015-12-01):
200smart利用向导建完脉冲之后怎么用,还有就是可以象200似的按标准的写个脉冲子程序可以么?

网友A(2016-01-19):
向导建立完之后,在面板上看看能点动电机吗?首先配置没问题了
北京亚泰电子,销售西门子全系列PLC,变频器,触摸屏~ 各品牌PLC,HMI编程电缆,芯片级维修工业电气,技术群:438311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