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200plc的pid控制怎么写的不会呢?

楼主(2015-12-01):
就是想做恒压供水的控制但是不会写pid的控制,怎么写比较好可以用上位机输入pid数值可以控制手动输出

网友A:
里面有指令向导很简单的,具体的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B:
PID向导里很详细的介绍了,多看,多学,共同努力。

楼主:
向导不好做

网友C:
向导做,直接调用块,或者在手册里面有案例可以借鉴

网友D:
多看看西门子软件说明,按上面的操作一步步来

楼主:
我想写浮点数运算里面的pid指令
蓝枫恋影

网友E:
使用向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