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omron cp1h 可以实现追剪吗?

楼主(2015-12-01):
如题?

网友A:
你这发的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B:
看你追剪系統的規劃跟程序設計,跟PLC 的系列好像沒啥關西
最近有看到设备,可以追剪,想想怎么个原理,
plc控制伺服电机怎么和传送带达到同步,怎么定长的

网友C:
欧姆龙的CP1H的追剪的没有弄过,倒是用松下的FPX的弄过,我相信欧姆龙应该也可以,当然,看你追剪精度多少?精度高的最好用专业PLC,台达就出了一款带追剪和飞箭功能的PLC,直接向导就可以了。
学习工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