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0和USB-CIF02数据线连接不上

楼主(2015-12-01):
C2000型号的欧姆龙在停机期间(差不多有半年没有开机了),今天打开电源开关,发现PLC电源指示灯亮,RUN、ERR、COMM指示灯一盏也不亮。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是什么原因?谢谢!这条数据线在其它机台可以连接上,在这台机就是连接不了。

网友A:
没有RUN,检查是否有拨档开关?还有电池是否没电了?

网友B:
可能电池没电了,用手操器清除内存看看,如果无法操作,那就是CPU坏了。

网友C:
检查一下是否能和编程设备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