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看看这个引风机和鼓风机顺序控制,

有几点不明白之处,请教了。

楼主:
这个也是的,

网友A:
程序是这样工作的
上电:M0.0得电自锁;按下启动按钮I0.0:M0.1得电自锁,Q0.0得电(引风机工作),M0.1常闭触点断开使M0.0失电,    同时 T37得电开始计时5秒。计时时间到:M0.2得电自锁,Q0.1得电(鼓风机工作)。M0.2常闭触点断开复位T37。
M0.1失电。
按下停止按钮I0.1:M0.3得电自锁,Q0.1失电鼓风机停止,同时T38得电开始计时,时间到5秒:常开触点T38接通又使M0.0
得电,M0.0常闭触点断开:使M0.3失电;此时引风机前面并联的M0.1、M0.2、M0.3均断开,引风机失电停止。
说的够详细了吧!

网友B:
我把程序重新弄了一遍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程序是一个网络里,  这跟分别写在网络1,网络2,网络3里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西门子的像楼主这样的程序,一般都是分成网络1/2/3的

网友D:
这明显就是用中间继电器逻辑编的啊

楼主:
大家说是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