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中的定位完成信号,启动完成信号和定位启动信号的区别

楼主(2015-12-01):
以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定位完成是指模块定位命令(脉冲或通讯)发完了,此信号保持一个可设定的时间为ON后,自动OFF。为模块给CPU发的模块状态信号(X)。
启动完成是指定位启动命令已发出,开始定位了。为模块给CPU发模块状态的信号(X)。
定位启动信号,ON后模块开始执行已定义好定位命令。为CPU发给模块的控制信号。(Y)
下载积分:+2(没有钱爷装逼) 真诚感谢!

网友B:
楼上解释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