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三菱PLC程序里的K0和K1后面加个箭头是啥意思

楼主(2015-12-01):
这段三菱PLC程序里的K0和K1后面加个箭头是啥意思

网友A:
程序的长度写不开,延长线,自带的

网友B:
就像一句话没有说完,该行程序一行显示不完,在后续连接

网友C:
未完,待續

网友D:
续行标志

网友E:
2楼正解

网友F:
自动生成
学者

网友G:
相当于word文档里面换行的小箭头

网友H:
这一行没完
mythic

网友I:
类似绘图软件的网络编号,或者中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