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attachment=142196] [attachment=142197]

设备PLC是CP1H的,用的点数不多,想替换成便宜的CP1E。用软件在把CP1H的源程序转换到CP1E时,其中这条程序转换不成功,是红色的。大家看这条程序是什么意思呢?既然CP1E不识别转换这条程序,如何编写一条程序和这段功能一样呢,这样才能输入到CP1E中,来实现相同功能。。谢谢

网友A:
W50超出了CP1E使用范围。

楼主: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
是不是CP1E不支持这个NFSL指令,我试着把W50该为W10,转换时依然是红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CP1E不支持这个NFSL指令,我试着把W50该为W10,转换时依然是红色的。

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中华工控网你的发帖,我不想再重复一遍了。

Good Luck~

网友C(2016-01-04):
CP1E不支持这个NFSL指令,看用这个行不WSFT

网友D:
CP1E不支持这个NFSL指令

网友E:
CP1E的PLC不支持这个指令!也不难!改用其它办法实现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W50超出了CP1E使用范围。

乱说,CP1E的是W0--W99好吧   E系列的不支持该指令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