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1):
比如:130+130=260
             5100-260=4840
             4840/150=32.26666667
             150*0.2666667=40(就是4840/150得出的余数)
       40/32=1.25(32是上面的整数部分)
       1.25+150=151.25
               三菱FX2N怎么写出这样的公式

    想了一个晚上  求大侠指点!

网友A:
引用楼主tree8023于2015-12-01 22:53发表的 三菱PLC浮点运算求梯形图 :
比如:130+130=260
             5100-260=4840
             4840/150=32.26666667
             150*0.2666667=40(就是4840/150得出的余数)
       40/32=1.25(32是上面的整数部分)

看不懂到底在要什麼?
參考下浮點數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到底在要什麼?
參考下浮點數除法

[attachment=142211]
先头尾减去B毫米,剩下的部分D按照C毫米平分。直板的长读是不一定的。所以当剩下的部分按照C毫米平分后,不能除尽,那么就会有余数。比如上面的32.266667,后面的0.2666667 不就是不能除尽的,但是还可以拿出这个小数,按照1:X=150:0.266667  求出X,再把X除32整数份,除后的值再加上到C值里,这样 按照C+X除D 不就可以平分出整数了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42211]
先头尾减去B毫米,剩下的部分D按照C毫米平分。直板的长读是不一定的。所以当剩下的部分按照C毫米平分后,不能除尽,那么就会有余数。比如上面的32.266667,后面的0.2666667 不就是不能除尽的,但是还可以拿出这个小数,按照1:X=150:0.266667  求出X,再把X除32整数份,除后的值再加上到C值里,这样 按照C+X除D 不就可以平分出整数了嘛

我需要做的将一段长A毫米的直板平分。

网友A:
你的邏輯有問題
1.依尺寸分割。每分150
   4840/150=32.2667
2.依段數分割。32段
   4840/32=151.25

若硬要合在一起
4840/(484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