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帮忙写个有两点模拟量输入两点输出的程序,x0是自动运行x1是开关1,x2是开关2,x3是开关3,x4是开关4,x5是开关5,x6是开关6,模拟量输入1是一个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输入2也是一个压力变送器,模拟量输出1到一台变频器,模拟量2输出2也是一台变频器。当x0接通自动时x1接通x2x3关模拟量输出1根据模拟量输入1输出,当x1关x2x3通模拟量输出1输出工频20毫安,当x4通x5X6关模拟量输出2根据模拟量输入2输出,当x4关x5x6通模拟量2输出工频20毫安。小弟是个初哥诚心请教各位高手,用几个点plc加两个模拟量模块成本低,望各位指点!

网友A:
指导是可以的,说帮你写完程序那就,,,,

网友B:
你的压力值应该需要跟模拟量输出速度运算一下吧 直接就用吗

网友B:
点够用就行 , 然后是a/d d/a模块

网友C:
沒寫出來,讓大家指導你,那永遠只能當初學,不會進步,

网友D:
列張表會清楚點

网友E:
文字描述的有点乱
我试整理一下:X0启动

               当:   X1=ON
                         X2=OFF      ( 模拟量输出1)根据(模拟量输入1)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增减还是反向增减?)
                         X3=OFF

            当:      X1=OFF
                         X2=ON      (模拟量输出1)直接输出工频20mA。(应该是电流吧???)
                         X3=ON

然后X4,X5,X6同理对应X1,X2,X3。
想问一下你的输入是电压还是电流?范围是多少的?
输出又是多少的范围(0~20mA还是4~20mA)?
楼上他们也说了,只能给你思路,要自己去动手!先选好配件,才能弄出对应的程序。

楼主:
其实压力是电流4到20毫安可直用只是有时不用压力数据时开工频不然还可节约一个模块。

网友F:
居然看不懂楼主说什么,不过看懂6楼说的了,佩服6楼的理解能力。。。

网友G:
加油吧,慢慢来,多看技术手册

网友H:
你电话号码

网友H:
这个好写,请问你输入输出模块是   4AD和4DA的吗,如不是请告诉我型号。你是想根据压力大小来控制变频器频率

楼主:
2AD2DA,我做安装的小用plc.管的压力是4公斤,压力变送好像正常是8公斤的用什么公式转?

网友H:
2AD  数字量值是4000的   ,把模拟量读过来也就是模拟量输入  比如放在 D100里  然后进行工程量转换步骤如下1, D100/ 4000  ,  2, 结果放D102里 ,  3, D102*8结果放D104里   4,D104里就是你想要的压力值

2DA  数字量值是4000的     ,     写入模拟量也就是模拟量输出    比如 D104里压力值转换4-20ma的电流 步骤如下1,  D104/8值放在D200里   2,D200*4000值放在D202      3,  D202里值就是数字量了。

重点:
PLC数字量0-4000     对应 电流 4-20ma    对应变送器压力 0-8kg     三者线性关系。

网友H:
如果你想看到电流值的话也可以转换线性关系。D202里面放的输出值  可以工程量转换 1,  D202/4000    值放在 D204里      2,  D204 *20  值放在D206里   3,    D206 就是电流值了 就可以用上位机直观的看到电流值了及D104的压力值了.

网友I:
看了一下楼主发的内容。
是不是要做一套恒压控制系统呀,
保证管道的压力值是一定的。

网友J:
简单!如白开水~

网友K:
你这样设计  完全不需要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