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求助

楼主(2015-12-02):
继电器输出的PLC,触点有一定的寿命。请问有什么编程方法利用外部输入点通过一些操作把现用输出的点转移到预留的空输入点上。
Lu

网友A:
別想太多有的沒的
1.觸點壞掉,換另一個點。(預留點很重要)
2.經常ON-OFF的點,選用電晶體式。(選型時就要留意)
下载积分:+1(wu19821221)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想這個不如想辦法自己修那個接點

网友C:
可以用一个输入点短接 类似跳线帽

网友D:
信捷的有输入,输出端子更换这个功能
下载积分:+1(sun3751)

网友E:
在程序里把输出点改一下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信捷的有输入,输出端子更换这个功能
对,在信捷的触摸屏上可轻松实现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