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FX2N-16CC和一个FX2N32C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本人现有一台FX2N的PLC和一只FX2N-16CCL作为主站,一台FX1N的PLC和一只FX2N-32CCL作为从站,如果就这样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通过程序组态能通讯上吗?
可是本人一直通不上,大概分析了下有两点可能:1、是不是FX1N的PLC不能和FX2N-32CCL连接。2、是不是一台16CCL主站和一个32CCL从站必须加个接口模块?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主站模块是FX2N-16CCL-M。如果接线没有问题的话肯定能通讯上

网友B:
除非您的PLC硬體規劃時超出總點數,比如說FX2N-128+一堆輸出入模組特殊模組+cclink總點數超過256~384點,FX系列的16跟32跟64的cclink占的點數不同,還要考慮需空出點數
給參考

楼主:
我看过说明书,好像说如果一台主站连接一个32ccl站,需要加个CNV-IF接口模块!

网友B:
第一張圖右下有寫FX系列對應總點數2N跟1N的算法
第二張圖說明你說的那是有對應硬體跟出場時間以前的,FX2N-NC系列等要掛左側才要加須加裝
cclink需須在硬體上調主從站的您調了嗎?
您的PLC跟誰買的,後續還有問題請賣家支援
給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