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是这样的,我现在做一个立式烤箱,伺服跑位置距离由分度盘上面的工件片片撞光电感应器停(由于机械设计原因不能跑设定脉冲),现在问题来了,要是速度快慢会导致位置跑的不一样,(速度快就会跑过,我是取光电上升信号停),不知道有没光电开关反应速度快。不受速度影响或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设定脉冲跟机械设计無關吧?

楼主:
不能跑设定脉冲啊!只能撞感应器停!

网友B:
那就已感应器为原点位置,前面速度随便跑,后面碰到感应器再发固定脉冲数就可以了吧。

跑的距离只和脉冲数有关。

楼主:
3楼我就是按这种方法!但是你考虑没有,马达跑的速度撞感应器的速度快慢,就会导致原点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3楼我就是按这种方法!但是你考虑没有,马达跑的速度撞感应器的速度快慢,就会导致原点不一致。

你的这部分程序可以发上来看下吗?什么PLC?

楼主:
三菱的2N,程序很简单啊!就是撞感应器就停下来,就分度盘撞到感应片就停下来!

网友C:
在现在的光电开关前面再加个光电开关就好了,感应到第一个光电就开始慢速搜索第二个光电的上升沿就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的2N,程序很简单啊!就是撞感应器就停下来,就分度盘撞到感应片就停下来!

回复错了,又看了你的原帖,你的也是光电式感应器,但还是出现这个问题也是费解。

楼主:
光电有反应时间的弊端啊(频率),所有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电有反应时间的弊端啊(频率),所有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啊!

再多问一句,你的光电开关取上升沿信号是在固定脉冲发出程序的前面还是后面?

放在后面会好些。

网友D:
跟光电没有关系,当你不同频率移动时,碰到光电开关,让它立马停下来,电机停下来的惯性是不同的,频率越高,惯性越大,走的距离会多一点。如果是三菱PLC,可以用找原点命令,让它刚接触到光电开关的时候(OFF-ON)减速,离开光电开关的时候(ON-OFF)停止。如果是松下的PLC,可以多加一个近点开关,先碰到近点开关减速,碰到原点开关停止。
学习工控知识

楼主:
11楼说的是找原始FX2N找原点,现在问题是这样循环跑位置怎么才能定位准确。

楼主:
11楼说的是找原点,关键是靠这个光电来判断循环跑位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