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2如何使用
呆

楼主(2015-12-02):
求大侠指点下QD77MS2简单定位模块如何运用,该如何下手,模块上面的插头是干嘛用的该模块不是走总线型的吗?
我只需要做简单位置控制(需要是闭环控制)给如何去做
定位指令是用那条指令
模块的参数怎么设置
MR-J4-70B伺服上面CN3是否需要接线使用??
有没有各位大侠提供下程序参考下呢谢谢
崇拜高手

网友A:
这个需要看说明书, 一句话 ,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B:
做全闭环控制你驱动器最好要选MR-J4-70B-RJ。其它与常规控制一样,但定位完成信号,你要取伺服驱动器的“到达定位范围”这个信号,因为模块QD77MS2定位完成信号,仅仅是模块定位命令发送完毕,而实际的定位位置要由驱动器来比较确认。

QD77MS2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