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求助.大家好.

              ABB 变频器 ACS510-038-4  18.5KW         恒压供水.

水泵用是的格兰富.

              压力表用是电位器远传压力表.  0-1.6MPA  工作电压小于6V

             三根线   接变频器4,5,6.

电机叁数已按要求设完.

99.02=6
10.02-1
11.02=7
16.01=0
13.04=20%
40.10=19
40.11=40%

初始压力是0.6MPA,    设置完成后启力变频器力一直未变.      工作时变频器频率50HZ,输出电流14.5A,.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压力一直没有力.

网友A:
没反转吧

网友B:
引用楼主王(先生)于2015-12-02 17:40发表的 变频器ABB 调试求助 :
求助.大家好.

              ABB 变频器 ACS510-038-4  18.5KW         恒压供水.

水泵用是的格兰富.

您的程序上設定好像有點問題跟接線上,還有您的壓力傳送器的規格
我猜的您用pid衡壓,目標值由面板給定實際值由壓力傳送設定19好像不對,看水泵運轉方向跟速度走多少

楼主:
你好,电机是正转.使用ABB 标准宏,压力可以上升.  使用PID 就不行了.

网友C:
远传压力表是接4 5 6号端子吗?为什么 不接2 3 4?
自从厌倦于追求。。。。。。

网友D:
求解各位大神

网友E:
9902= 6  1103=0  1106=19   13.04=0   4010= 0(模拟盘给定)  4014=1  4016=2  设置合适的4001(增益) 4002(4002)值就可以了  还有你的压力表接线是不是错了 不应该是6V应该是0--10v (压力表电阻两端接4、6 电阻的中心抽头接5)

网友B:
問了一個朋友,如果是格兰富加壓泵內含的壓力開關標準為4~20ma/請他量測電壓會約6VDC
除非訂製型就不好說裡面有型號,跟配套的產品
http://cn.grundfos.com

网友F:
50HZ不出力,看看是不是止回阀闸不严。

网友F:
再看看0121,AI2相对值,看看压力表传回来的数据对不对?另外压力表直接接4、5、6、脚的话是10V供电,1304应该设0才对,如果是4至20毫安输入变频器的话才选20%

网友G:
PID选择端子有没有短接

网友H:
压力表应该串电阻,电阻值要计算好后才能匹配,否则很难恒压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