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伺服驱动器维修资料

楼主(2015-12-02):
小弟刚学修伺服驱动器,想请高人赐教些报警代码的维修方法,先谢了,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下载链接
http://down.ymmfa.com/?type=mr
根据相关型号驱动器的手册对应报警代码

网友B(2016-05-05):
通电不显示,更换过其他同型号的驱动器电源部分试试吧,最近我刚好也遇到过这个问题,MR-J3-200A,我只把数据储存那个板子换过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