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用一个触摸屏和多个PLC通讯,怎么知道那个PLC对应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5-12-02):
就是有两个PLC在wincc建立连接时有两个连接,连接1,连接2,对应两个PLC,只是两个PLC的地址不同,
怎么知道连接1或连接2对应的 PLC地址 是实体是哪一个
如连接1的PLC地址是2 连接2的PLC地址是3,那么地址2对应的是 哪一个PLC
小弟刚学 不太懂 求解

网友A:
多PLC通讯时多了一个站号,1号站PLC地址2,2号站PLC地址3,叫法不同,都有这样的区分的。

网友B:
自己不给给他们编地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