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三菱温控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12-02):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三菱温控模块Fx2N-4AD-PT,温度显示波动大的原因?温控系统是控制印染水箱,蒸汽加热的,采用oN-off模式!监测的温度波动有10度!这种情况是参数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呢?如果是参数问题,应该如何设置呢?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好象有一个参数是求平均数,把平均次数增加多些。比如30次

楼主:
我现在设置的是20平均数,但是还是波动大,如果设置过大的话会出现从90度直接跳到100度这样子!

网友B:
1.檢查是否有影響溫度原因。如瞬間大量冷水進入。
2.測試--將加熱器恆功率輸出。例如50%輸出。
若溫度飄移--有干擾源。
若溫度恆定--PID 控制設定異常。

网友C:
用温控器直接测量看看排除原因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PLC连接两个模块,一个4DA一个4AD-pt模块,4DA处于0号位置4AD-PT处于1号位置。当4DA无输出的时候温控显示正常,如果4DA启动有输出的时候温度显示就会跳变!也就是说4DA对4AD-PT出现干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请大侠们指点!!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应该是变频器干扰的!把变频器接地,PLC和模块独立接地,有所好转。但是还是有2-3度的波动!有没有人能解决啊??

网友D:
彻底解决,不容易啊。多数系统相差2--3度是不影响生产的

网友E:
把不用的端口正负极短接试试能不能消除干扰

网友F:
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干扰造成的,信号做好屏蔽和接地措施,这样会减少些

网友G:
ON-OFF模式下温度波动在10度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