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2):
[attachment=142218]      因为第一次使用H网           现在想 三个Q02HCPU 用QJ71LP21-25模块进行 H网 三个站参数刷新设置  以下图为设置要是那里有不对的设置或者其它的   跪求能指导一下
         [attachment=142238]

网友A:
求解,幫頂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是好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解,幫頂

    您有三局起始網路號跟局號好像1 1嗎?比如說網路號1局號不是因該0 1 2 或是1 2 3嗎?
    您主局下1局 0000~02000是哪局收?如果廣播您三局指令要寫三次,
    如果下R, V,D.S指令動作指令比如急停指令下達各局,只要下局號1,2,3-0000每台都知道急停
    當然寫程序方法很多,給參考
    如有錯請指正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楼主: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能设置为 全部网络号为1的意思嘛   要 1  2  3 吗??   那我设置参数对不对   还有就是不是要设置为通一个网号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   就是说不能设置为 全部网络号为1的意思嘛   要 1  2  3 吗??   那我设置参数对不对   还有就是不是要设置为通一个网号码

    比如說:同一小區門牌號碼會一樣嗎? 一棟大樓門牌號一樣!樓層會一樣嗎?感覺設定有衝突第三張圖只有兩個
    給參考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楼主:
    我是网络号全部是1 不是站号哦
  • 下载积分:+1(jonny_jean) 真诚感谢!

网友C:
    请问这位兄弟,你设置成管理站是何道理?有问题联系我qq984363103

网友D:
    1、网络号设成一样是对的,在模块上另外还需设站号跟通信速度
    2、不知你1号跟3号CPU自动刷新是怎样,按照你现在2号CPU自动刷新的设置,是没有办法接受到1号跟3号CPU的信号,除非通过程序间接给。要想都能接受到1号跟3号CPU的信号,把LB与LW改为0000-02FF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E:
    7L说的对。你这样设置肯定有问题。你要理解:管理站的(就是控制通讯的那个站)网络范围分配中的 各站发送范围分配,和各站自己的刷新范围分配的意义。
    网络范围分配中的 各站发送范围分配 它的意义是:控制通讯网络 各站控制的范围,按你的举例 1号站分配发送的为:位LB0-LBFF,字LW0-LWFF,实际就是说在这个网络里LB0-LBFF只能1号站输出(控制这个位的ON或OFF),其它站只能读LB0-LBFF状态,不能控制的。
    而各站刷新范围分配:在这个网络各站能刷新的范围,按你例子,1号网络刷新范围是LB0-LBFF,那它就发出自己控制的LB0-LBFF状态,只能将自己的控制输出出去,而别的站控制的LB和LW都不能读,你确定只输出,不需要读取别站控制信息吗?1号站发的信息也没有站接受的,这肯定不是你本意。
    刷新分两个:网络链接刷新,和CPU刷新。网络链接刷新是将网络其它站(其实也就是保存在各个网络模块缓存)位和字读过来,将自己控制的写出去。而CPU刷新是指网络模块字和位读写到CPU缓存来。所以最终你在程序使用的是CPU刷新设定的位和字。
    你需要更改各站网络的刷新范围设置。
    刷新按需设定(不需要将网络各站都读过来,)可以加快通讯时间。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