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要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5-12-02):
有台机器是Q01CPU+Q172CPUN控制的,现在出了问题,厂家发了程序过来,但就是打不开,咨询三菱客服也是说用MT Developer2,而且是最新版本,而且也重装几次,都不行,厂家发过来的程序可以的,如图。请问高手问题出在哪?怎么处理,谢谢先了!

网友A:
序列号有没有对的,感觉不用这个也可以的,用GX WORKS2里面新建一个智能模块也可以打开的

网友B:
如果是Q运控程序的话,用MT Developer2 打开方法:工程-----打开文件-------选择打开MT Developer格式工程------找到要打开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是A系列运控程序的话,需要用A系列的运控软件MT Developer,才可以打开。MT Developer2是无法打开A系列运控程序的。
lishunlong86

网友B:
要帮就帮,扯那么多!你安装的软件没有问题,是打开的方式不对!
[attachment=142267] [attachment=142268] [attachment=142269]

网友C:
发上来帮你看下

网友D:
打开程序文件夹,找到“progect MT2文件 0 KB"并双击它,出现一个提示窗口,点击“确定”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