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D75定位程序求教

楼主(2015-12-03):
以上这个程序传入pLC中,电机没有反应,定位模块还提示错误,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还是程序本来就错误,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不用寫程式,先單機測試,看是否能運轉?
使用QD75定位模塊進行定位測試
(1)『工具』\『智能功能模塊用工具』\『QD75/LD75類型定位模塊』\『定位測試』

网友B:
禁止标志位Y14 Y15 Y16 Y17置on的状态下 ,置位 启动信号
同理 off 状态下复位启动信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