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风机,开关A或B打开,变频器处于一转速,同时打开处于全转速,这样接线各从10V通过开关接一电阻,并置avi,avi与地间接一电阻,不知是否可行?或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再有新变频器还应设置那些参数?谢谢
虚心学习

网友A:
何必搞的如此麻烦,
在GND与M0之间接一个开关(A),再在M3与GND之间接一个开关(B)。
开关(A)打开为全速运行。开关(B)打开为减速运行。
开关(B)对应的参数为:P17。
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指导,1、开任一个开关低速运行,全开全速运行的,或者3个开关时开一个低俗,开任2个中速,开3个高速
虚心学习

网友A:
在GND与M0之间接一个开关(A),再在M3、M4与GND之间接一个3位转换开关(B)。
开关(A)打开为全速运行。开关(B)打开为变速运行。
开关(B-1)对应的参数为:P17。开关(B-2)对应的参数为:P18
祝你好运!!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用485功能想怎么设就怎么设了

网友C:
利用变频器输入端设置多段速控制

网友D:
一个两档,一个三档,两档启动/停止,接M0,GND,。。。三档用两个常闭的,1个头接接M3一个头接M4,公共接GND.....P01-----1,P17------低速,,P-18高速,P-19中速

网友E:
引用楼主lcycy6于2015-12-03 09:55发表的 请师傅们帮忙设置台达VFD037M43A变频器 :
  现在想用变频器控制风机,开关A或B打开,变频器处于一转速,同时打开处于全转速,这样接线各从10V通过开关接一电阻,并置avi,avi与地间接一电阻,不知是否可行?或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再有新变频器还应设置那些参数?谢谢

兩處出風口是啥型態,如可控風門角度用兩VR加總,如只是要1個運轉50%,2個100%可以用多機能輸入達到
方法很多.

楼主:
我没表述清楚,就是伙房A B两个灶头,任意一个开,室外引风机低速向外吸,两个同时开,电机高速向外吸,灶头不开风机停机。用哪种方法控制较好,现有变频器和风机。
虚心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表述清楚,就是伙房A B两个灶头,任意一个开,室外引风机低速向外吸,两个同时开,电机高速向外吸,灶头不开风机停机。用哪种方法控制较好,现有变频器和风机。

看你此贴的意思是打算做自动控制???是不是打算根据你灶台环境开启风机抽风的大小????如果是这样那这个业务外包吧!!如果不是建议你就简单实用是方法去做吧!!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F:
用多段速吧。

网友G:
我没记错的话台达变频器有7段速度(外部端子控制),很久没用了反正你这个应该很好搞定。

网友G:
记错了应该是有16段速度

网友H:
我支持使用485通信控制。直接发送控制代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用多段速吧。
就是它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已解决
虚心学习

网友J:
大家好,你们有懂PLC 和变频器通讯(485)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