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

楼主(2015-12-03):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1500系列CPU有没有哪些1S或者0.5S脉冲的M点啊?

网友A(2016-01-09):
有的!在PLC属性中(系统和时钟存储器)可以设定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网友B:
用TIA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TIA好像不可以吧
博途软件也可以!本人正在使用中
没有方向,便会慢慢失去自我!

楼主:
自己定义了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