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忙

楼主(2015-12-03):
看一下为什么M0.2不闭合。当然M0.2线圈没有置1
[attachment=142248] [attachment=142249]

网友A:
查T34的驱动条件。

网友B:
你这个在线监控有问题,是不是程序版本太低,或PLC版本低?
科技创造未来,人才决定明天!

网友C:
网络1、2你给扔啦,问题在那里。
T34不闭合,下面都不运行。
所以M0.2不会被置位。

网友D:
T34未吸合

网友E:
不能够置位的原因是M0.0/M0.1闭合时间没有到达或超过1秒钟时间。
M0.0是回路控制的自锁环节,那从查找M0.1开始;M0.1又是有T34控制的,所以查找步骤从查找T34是什么条件使能的。

网友F:
查看前面的程序条件里有没有M0.2的复位命令,如果没有,则:这程序错误。因为置位与复位是相辅相成的有置必有复。要不然动作一次后功能就没了,就是你所说的M0.2不通了。因为置位了常闭触点被打开了,你必须复位后触点才会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