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三菱PLC与三线传感器接法

楼主(2015-12-03):
请教各位老师,FX1N-60MR继电器输出PLC ,为什么输入端没有+24V,然输出端有+24v,那三线传感器(npn棕正,蓝负,黑信号)我怎么接啊?在线等啊!谢谢了

网友A:
你是什么传感器
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可是信号端(黑线)有1.5v电压,能直接接入x端吗?

网友A:
PLC上有标24+,还有个COM,(COM就是24V的负)
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可是信号端(黑线)有1.5v电压,能直接接入x端吗?

网友B:
输出端COM端啊
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可是信号端(黑线)有1.5v电压,能直接接入x端吗?

网友C:
棕接24v,蓝接0v,黑接x端
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可是信号端(黑线)有1.5v电压,能直接接入x端吗?

楼主:
我用的是光电开关,可是信号端(黑线)有1.5v电压,能直接接入x端吗?还有就是负极接c0m端,是接+24v边上的com,还是接到输入端x对应的com上?

网友D:
+24V接电源开关的24V 0V接0V 信号线直接接plc输入端就可以了 我一直是这样用的

网友E:
1.5V就是有信号输入了

网友F:
四楼正确

网友G:
棕接24v,蓝接0v,黑接x端,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H:
内部电源输出有24V

网友I:
三线制NPN传感器:
正极接24V+
负极接0V
传感器有信号时信号线输出0V,直接接PLC输入端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真的要看看硬件手册呀

网友K:
为什么输入端没有+24V,然输出端有+24v‘’ 你这个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看传感器数据手册,正常都是棕接24v,蓝接0v,黑接x端

网友L:
三线制NPN传感器:
棕正极接24V+
蓝负极接0V就是com
黑接X就相当于工作时
X和Com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