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24V 4A的负载,用多少平方的RV线

楼主(2015-12-03):
你们一般按多少算?
24V 4A的负载,用多少平方的RV线?

网友A:
1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B:
1平方绰绰有余

网友C:
一般来说1平方6A电流

网友D:
一平方的铜线载流量应该够了。

网友E:
我是按每平7A 电机的就就按5

网友F:
1平方就可以

网友G:
可以多看看手册 直流

网友H:
0.5gou 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