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连编码器测长度和速度

楼主(2015-12-03):
如图:AB相双相计数,用高速计数器C251,输入点X0,X1,将X0信号并联到X2,用SPD指令测转速,可以吗?

网友A:
编码器一般都有A B Z三相脉冲输出
lishunlong86

网友B:
可以的,我用的3U都是这样做的,刚才看了下3GA的硬件手册,跟3U的一样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