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富士FRN110P11S-4CX不使用直流电抗器拖90KW水泵电机是否可行?

网友A:
电抗器只不过是抗干扰作用,如果没对其它设备产生干扰可以不用!

楼主:
不是输入输出电抗器是直流电抗器,我说的是制动电抗器,而且是FRN110P11S-4CX——110KW大变频制动电抗器(制动电阻)。

楼主:
是否可以短接制动端子?

网友B:
引用楼主斗虫虫于2015-12-03 17:31发表的 富士 :
富士FRN110P11S-4CX不使用直流电抗器拖90KW水泵电机是否可行?

因大容量變頻器的DC ACL(P跟P1)跟 輸出UVW(入RST)ACL 有些是標準配置的最好是裝
大哥您又說是制動電阻那是接P跟N的不同阿

楼主:
富士变频FRN110P11S-4CX为什么用电位器或电流控制不可用,只能用面板设定频率?

楼主:
为什么PID时检测值用电4-20MA压力变送器没反映?

网友C:
水泵还要制动吗?

楼主:
是直流电抗器,现在的问题升级了,“FRN110P11S-4CX”富士变频F1设定为1时电位器不能起作用,设定为0时,面板可以正常设定频率,请问电位控制是否还要设定其它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流电抗器,现在的问题升级了,“FRN110P11S-4CX”富士变频F1设定为1时电位器不能起作用,设定为0时,面板可以正常设定频率,请问电位控制是否还要设定其它参数?

這樣設定沒錯,VR您用幾K的跟接線如何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