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电子表格的数据

楼主(2015-12-03):
有什么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可以直接读取电子表格的数据?
然后将数据传给PLC?

网友A:
用excel控制PLC 可以vba 具体还不知道怎么写代码

网友B:
组态基本都支持的,我只是使用力控,力控反正支持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威纶通支持CSV格式。

网友D:
组态的软件都可以,通过DDe的方式

网友E:
相关案例发出来!

网友F:
通过opc或dde的方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