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3):
       各位楼主:我接磁性开关四个串在一起,四个开关也都亮了,但是PLC,点不亮,接法绝对对,不知啥原因,每个开关也都试过是好的,开关好坏和接法不用怀疑,我以前串接过二个直接-30的接近开关,开关都亮,PLC点不亮,后来换直径18的开关问题解决了,像直流电源功率问题,不知磁性开关什么原因,磁性开关功率很小的。

网友A:
导通电流引起,应该测量一下回路导通时的电流是否满足PLC输入点的要求。

网友B:
你串联了4个磁开关,拉高了输入电平,导致PLC输入点无法识别。。。
[attachment=142271]

[attachment=142272]
  • 下载积分:+2(small-ben)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sun3751)

网友C:
    磁性开关如果用在plc里不建议串联,这样不是每个信号都检测到的

楼主:
    谢各位,懂了多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串联了4个磁开关,拉高了输入电平,导致PLC输入点无法识别。。。
    [attachment=142271]

    [attachment=142272]

    赞1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串联了4个磁开关,拉高了输入电平,导致PLC输入点无法识别。。。
    [attachment=142271]

    [attachment=142272]

    亚德客培训教程,赞一个!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网友F:
    我串联了六个,PLC信号,你肯定还是有不到位

网友G:
    直接检查一下PLC的输入电压,只要是大于13V的,一般都没有问题,,,

网友H:
    路过,学习到一些知识

网友I:
    开关压降太大

网友J:
给2楼赞一个。。